[MCU]
电磁炉

楼主(2013-12-20):
本人想做一个调研,是关于电磁炉的

1、现在市面上的电磁炉有无什么新的技术突破?
2、现在的电磁炉和以前相比,有无增加一些特色应用?
3、电磁炉行业,主要是使用哪些厂家的MCU?

有没有专做电磁炉的电工??
请教一个问题,对一颗专业的电磁炉主控来说,需具备哪些必要的规格?如ROM多大等等。
价位希望在哪个区间?

十分感谢。

网友A:
买一个看吧

网友B:
我见过一个4头的大型电磁炉,西门子的,用的是avr mega16。

网友C:
国产电磁炉都做烂了,国外的电磁炉值得研究,抄板,复制,结果成本过高,方案告吹;P

网友D:
以前的工业用中频炉,高频炉是不是也被电磁炉冲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看吧

一个太片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一个4头的大型电磁炉,西门子的,用的是avr mega16。

wow,没见过,,,只见过家用的,是不是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一个4头的大型电磁炉,西门子的,用的是avr mega16。

第一次听说,只见过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磁炉都做烂了,国外的电磁炉值得研究,抄板,复制,结果成本过高,方案告吹 ...

国外和国内的比,多了些什么呢???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工业用中频炉,高频炉是不是也被电磁炉冲击掉了。

对于工业用电,不是很了解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磁炉都做烂了,国外的电磁炉值得研究,抄板,复制,结果成本过高,方案告吹 ...

成本高的具体器件有哪些?优化以后说不定成本就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