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程序运行死机

楼主(2013-12-20):
小弟刚接触STM32F10不久,对ARM了解的不深。
开发的程序运行到一半时经常死机。仿真时看到程序跳转到B .时就一直死在那边了,见附图。
请问是怎么回事,哪位高人能给小弟指点下迷津。小弟也没啥分数,多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奇怪 上传的图片怎么不显示呢!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嘞?  估计是跑飞了,看看你程序中有没有数组越界等导致跑飞的bug

网友B:
没看到图,应该是发送错误中断了,其中B 是跳转到中断入口地址的意思
由于你没有定个这个错误中断,所以就一直在那B了
HardFault可能性居多,检查检查你程序中用到的buf,看看其定义及引用,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C:
程序  有木有  让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C:
我觉得   有可能是程序的中断响应出了问题     楼主

网友D:
开发板上注意切换引导跳线再仿真跑
看死在那边

网友E:
B .
本来就是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图,应该是发送错误中断了,其中B 是跳转到中断入口地址的意思
由于你没有定个这个错误中断,所以就 ...

死机是跳转到这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有可能是程序的中断响应出了问题     楼主

嗯 我觉得也可能是进入硬件故障中断,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所致的。已经上传了一张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图,应该是发送错误中断了,其中B 是跳转到中断入口地址的意思
由于你没有定个这个错误中断,所以就 ...

还有,就是我单步一步步运行是正常的,如果整段代码一次运行就会死机。图上显示的是我进了USB中断嘛?但是这个程序我压根就没用USB

网友E:
你开启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提供中断服务程序。
进入了启动代码提供的默认中断服务程序(死循环)。

网友E:
可能是直接采用了别人的代码,但没有把他的中断代码加入到项目中。

楼主:
谢谢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的情况好像也不是这样。我单步时运行是正常的

楼主:
死机处对应的汇编代码如图所示,哪位大侠解答下。具体什么问题所致?

楼主:
图片上传

图片上传

楼主:
。。。。图片怎么又传不上去 这个编辑器好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单步一步步运行是正常的,如果整段代码一次运行就会死机。图上显示的是我进了USB中断嘛?但是 ...

你先把你用到的所有中断都关掉,再运行一下
还有感觉你这个startup文件怪怪的
定义USBWakeUp_IRQHandler这个函数,设置断点,看看能不能跑进去

网友B:
你先把你用到的所有中断都关掉,再运行一下
还有感觉你这个startup文件怪怪的
定义USBWakeUp_IRQHandler这个函数,设置断点,看看能不能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你用到的所有中断都关掉,再运行一下
还有感觉你这个startup文件怪怪的
定义USBWakeUp_IRQHandler这 ...

我用的是103VET6的片子,按型号来说应该用hd的启动文件,我换了hd的启动文件,还是会有死机的现象呢!: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你用到的所有中断都关掉,再运行一下
还有感觉你这个startup文件怪怪的
定义USBWakeUp_IRQHandler这 ...

看汇编是一直停在Default_Handler

网友B:
我有个片子也是vet6的,没出现过default
不过startup文件和你的不一样,只遇到过hardfault,没遇到过default
我再把这个文件贴给你吧,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片子也是vet6的,没出现过default
不过startup文件和你的不一样,只遇到过hardfault,没遇到过defaul ...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貌似解决了,还待进一步确认!
是这样的,我有好几个函数内部定义了局部变量的数组,且局部变量数组的名称都是一样的。我的 想法是:既然是局部变量,是函数内部调用,名字一样应该不影响吧。况且函数调用后,应该会释放堆栈的啊,应该也不会存在堆栈溢出的问题吧。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则正确!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把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数组定义成成全局变量,运行后就OK了,也没出现死机,我还要再慢慢确认。不知道这个现象合理不?我是没完全弄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貌似解决了,还待进一步确认!
是这样的,我有好几个函数内部定义了局部变量的数组,且 ...

恩,之前也说过了,一般出现这种错误异常,大多是因为程序中数组应用不当,你再调调看

网友F:
电脑问题吧。。。 换电脑把孩子。

网友G:
上面的问题  中断错误  或者是死循环导致的  楼主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貌似解决了,还待进一步确认!
是这样的,我有好几个函数内部定义了局部变量的数组,且 ...

不同函数里的局部变量的名称是可以相同的呀。

网友I:
应该是开了某个中断了吧 进入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