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12-20):
我有个200MHz的时钟在硬件设计时没有连接在专用管家上,请问影不影响? 有什么办法解决。 200MHz的始终是AD采样芯片输出供给FPGA处理采样数据用的,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就xilinx的器件来讲,时钟布线的驱动能力强,skew小,达到芯片内各个逻辑资源的时间差很小。
如果要使用全局时钟,就必须要接到全局引脚上,如果接到了一般引脚上,不知道会不会走线到全局时钟缓冲,不过就算能够接到全局时钟缓冲,那也是不推荐的。
具体的你可以看看综合器的报告。

网友B:
不可以,因为必须先过IBU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