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专家们一个电容和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2-20):
各位专家好,好久没来了,最近设计电路遇到一个问题想搞的更清楚点,怎么不能插入图片啊?

楼主:
回复可以插入图片了,继续

楼主:
就是上面那个电路图,图的最下边变压器次级地到初级地的电容和电阻起什么作用?如果不用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用来消除环路干扰

网友B:
可以查Y电容的作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那里就是一个RC吸收回路,吸收变压器上的反电动势,起到保护和去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