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以及cpu时钟问题

楼主(2013-12-20):
GPIO如果接一个8位的AD采样数字信号,两者需要考虑时序问题嚒,具体该怎么设置两者时钟?
求问一下clkout输出的时钟不平滑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最好是你让AD转换一次  读取IO数据一次  如果用时钟的话  这个不好同步呢
只能大体计算一下读取AD的周期了
clkout有输出就说明dsp正常工作了   输出不光滑肯定是干扰很大
你测测输入的时钟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你让AD转换一次  读取IO数据一次  如果用时钟的话  这个不好同步呢
只能大体计算一下读取AD的周期了  ...

不用时钟如何才能保证AD转换一次读取一次io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时钟如何才能保证AD转换一次读取一次io数据呢?

时钟是肯定有的   就是不好保证这个对应
你可以让AD以很快的速度转换  IO也就以最大的速度读  不行么
还是必须要一次对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是肯定有的   就是不好保证这个对应
你可以让AD以很快的速度转换  IO也就以最大的速度读  不行么
还 ...

io是根据cpuclk读的吧?如果ad采样频率大于了io频率,不会导致丢失数据么?这个到是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是根据cpuclk读的吧?如果ad采样频率大于了io频率,不会导致丢失数据么?这个到是没试过
...

肯定是会丢数据的   每个控制器的IO口都有一个最快的转换速度
像51单片机最快也就是300K左右   你的AD采集速度上M了
IO最快的速度读  也就跟不上了
你在主程序中写一个IO口的高低切换代码  测试一下IO最快的翻转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会丢数据的   每个控制器的IO口都有一个最快的转换速度
像51单片机最快也就是300K左右   你的AD ...

是这样啊,学习了,就是高低电平直接切换,中间不带延迟吧,我去试一下

网友B(2014-02-25):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你让AD转换一次  读取IO数据一次  如果用时钟的话  这个不好同步呢
只能大体计算一下读取AD的周期了  ...

能不能用定时器直接测量经过外部电阻调压后的方波的频率呢?能的话,应该怎样将信号接入呢?我之前用模拟输入进行过AD转换,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测量它的频率。希望您能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定时器直接测量经过外部电阻调压后的方波的频率呢?能的话,应该怎样将信号接入呢?我之前用模拟 ...

看看你的CPU上有没有捕获单元  如果有   这个是最好用的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  可以考虑用中断和定时器
也可以用高频率定时器采集GPIO的状态   大概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