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M75温度传感器的液晶串口显示

楼主(2013-12-20):
题目:单片机原理及应用A考试题
利用LM75测环境温度,设定上限温度27度,下限温度22度。超过范围蜂鸣器会响。将实测温度值利用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将实测温度值*2427,取整后用液晶显示,并将该数转换成16进制且去除A~F后再显示。利用外部按键可以锁定该值,再按后取消锁定。本人亲自调试,代码绝对正确。

//LM75温度传感器 程序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的包含*/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wan (256*256)
#define qian (16*16*16)
#define bai (16*16)
#define shi 16

uint8 t0num,flagtime,flag=1,a;
uint8 Num[4];
uint8 Num1[5];
uint8 Num2[5];
//定义寄存器指针值
#define TempReg  0x00
#define ConfReg  0x01
#define ThystReg 0x02           //温度下限值
#define TosReg   0x03           //温度上限值

sbit SCL=P3^3;                   /*模拟I2C 数据传送位*/
sbit SDA=P3^4;                   /*模拟I2C 时钟控制位*/
sbit EN=P1^0;
sbit RS=P1^2;
sbit ling=P1^3;
sbit judge=P1^4;
sbit zhongduan=P3^2;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uint8 code Seg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8 code SegData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uint8 code SegData2[]="0123456789      ";
void delayms(uint16 z)
{
        uint16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write_com(uint8 com)
{
        RS=0;
        P0=com;
        delayms(3);
        EN=1;
        delayms(3);
        EN=0;
}
void write_data(uint8 dat)
{
        RS=1;
        P0=dat;
        delayms(3);
        EN=1;
        delayms(3);
        EN=0;
}
void initlcd()
{
        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Delay5us(void)
{
        _nop_();
}
void Delay1ms(uint16 ms)
{
        uint16 i,j;
        for(i=ms;i>0;i--)
                for(j=56;j>0;j--);
}
void init()
{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ET1=0;
        ET0=1;
        EX0=1;
        IE0=0;
        IT0=0;
        TR0=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num++;
        if(t0num==20)
        {t0num=0;flagtime=1;}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CL=1;
        Delay5us();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us();
        SCL=0; /*钳住I2C 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_();
        _nop_();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Delay5us();
        SDA=1; /*发送I2C 总线结束信号*/
        Delay5us();
}

void WriteByte(uint8 Data)
{
        uint8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 位*/
        {
                if((Data<<i)&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SCL=0;
        }
        _nop_();
        _nop_();
        SDA=1; /*8 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_();
        _nop_();
}

uint8 ReadByte()
{
        uint8 Data;
        uint8 i;
        Data=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0;i<8;i++)
        {
                _nop_();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Data<<=1;
                if(SDA==1)
                        Data+=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Data 中*/
                _nop_();
                _nop_();
        }
        SCL=0;
        _nop_();
        _nop_();
        return(Data);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
        else
                SDA=1; /*在此发出非应答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SCL=1;
        Delay5u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 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_nop_();
}

bit WriteConfData(uint8 Data)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WriteByte(0x90);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WriteByte(ConfReg); /*发送指针地址*/
        if(ack==0)
                return(0);
        WriteByte(Data); /*发送指针地址*/
        if(ack==0)
                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 1;
}

bit WriteTos_ThystData(uint8 PAddress,uint8 DataH,uint8 Dat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WriteByte(0x90);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WriteByte(PAddress); /*发送指针地址*/
        if(ack==0)
                return(0);
        WriteByte(DataH); /*发送高位数据*/
        if(ack==0)
                return(0);
        WriteByte(DataL); /*发送低位数据*/
        if(ack==0)
                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 1;
}

uint16 ReadTemp_Tos_ThystDataP(uint8 PAddress)
{
        uint16 Data[2];
        uint16 Data16;
        Start_I2c(); /*启动总线*/
        WriteByte(0x90);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WriteByte(PAddress); /*发送指针地址*/
        if(ack==0)
                return(0);
        Start_I2c(); /*重启总线*/
        WriteByte(0x9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Data[0]=ReadByte(); /*读取数据高位*/
        Ack_I2c(0); /*发送就答位*/
        Data[1]=ReadByte(); /*读取数据低位*/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Data16=(Data[0]<<8)|Data[1];
        return Data16;
}

/***********led**************/
void Display(uint16 Data)
{
        uint8 i,PosValue=0x01;
        uint16 Temp;
        unsigned long Temp1,temp;
//        uint8 Num[4];                //用于存放数位
        Temp=Data*5;      //0.5℃精度,实际温度值
        Num[0]=Temp/1000+0x30;            //百位
        Num[1]=Temp%1000/100+0x30;        //十位
        Num[2]=Temp%100/10+0x30;                //个位
        Num[3]=Temp%10+0x30;            //十分位

  Temp1=(unsigned long)(Data*0.5*2621);

        Num1[0]=Temp1/10000+0x30;            //百位
        Num1[1]=Temp1%10000/1000+0x30;        //十位
        Num1[2]=Temp1%1000/100+0x30;                //个位
        Num1[3]=Temp1%100/10+0x30;                    //十分位
        Num1[4]=Temp1%10+0x30;
//        Num1[]

                    temp=Temp1;
                 Num2[0]=(temp/65536);
                 Num2[1]=(temp%65536/qian);
                 Num2[2]=(temp%qian/bai);
                 Num2[3]=(temp%bai/shi);
                 Num2[4]=temp%16;

        for(i=0;i<20;i++)
        {
          P2=0x7f;
          P0=SegData[Num];
          Delay1ms(1);

          P2=0xbf;
          P0=SegData[Num[1]];
          Delay1ms(1);

          P2=0xdF;
          P0=SegData1[Num[2]];
          Delay1ms(1);

          P2=0xeF;
          P0=SegData[Num[3]];
          Delay1ms(1);
        }
}
//***************************************
// LM75A.c
//功能: 读LM75A 采集的温度值
//***************************************
void main()
{
if(        WriteConfData(0x00))
  {        if(WriteTos_ThystData(0x02,0x16,0)&&WriteTos_ThystData(0x03,0x1b,0))
         {
                uint16 temp=0,i,num;
                init();
                initlcd();
                while(1)
                {
                if(flagtime==1)
                        {
                        temp=ReadTemp_Tos_ThystDataP(0x00);
                        temp=temp>>7;
                        Delay1ms(180);
                        Display(temp);
                        if(temp>48||temp<38)
                        ling=0;
                        else ling=1;
                        flagtime=0;
                      ES=0;
                           for(i=0;i<4;i++)
                           {
                            if(i==0)
                           {TI=1;
                           printf("The temperature is ");
                           while(!TI);
                                TI=0;
                                }
               SBUF=Num;
                           while(!TI);
                           TI=0;

                           if(i==2)
                           {TI=1;
                           printf(".");
                           while(!TI);
                                TI=0;
                                }
                            if(i==3)
                           {TI=1;
                           printf("\n");
                           while(!TI);
                                TI=0;
                                }

                           }
                           ES=1;

                   write_com(0x80+0x00);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Num1[num]);
                                delayms(3);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SegData2[Num2[num]]);
                                delayms(3);
                        }
                        while(judge==0);
                }
          }
        }
  }
}
void waibu0()interrupt 0
{
  delayms(10);
if(zhongduan==0)
    {

         while(!zhongduan);
         }
     flag=~flag;
        // ling=~ling;
        //        while(flag)
        judge=~judge;

}

网友A:
不错哦.
只是这代码还有很多值得优化的地方.
比如, 十进制显示数据的处理, 这样的算法大有提高效率的地方.

网友B:
        Num1[0]=Temp1/10000+0x30;
        Num1[1]=Temp1%10000/1000+0x30;
        Num1[2]=Temp1%1000/100+0x30;
        Num1[3]=Temp1%100/10+0x30;
        Num1[4]=Temp1%10+0x30;
改成这样
        Num1[0]=(Temp1/10000)%10+'0';
        Num1[1]=(Temp1/1000)%10+'0';
        Num1[2]=(Temp1/100)%10+'0';
        Num1[3]=(Temp1/10)%10+'0';
        Num1[4]=Temp1%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m1[0]=Temp1/10000+0x30;
        Num1[1]=Temp1%10000/1000+0x30;
        ...

为什么要这样呢,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
只是这代码还有很多值得优化的地方.
比如, 十进制显示数据的处理, 这样的算法大有提高效率的地方. ...

以前想过用移位的方法,后来感觉有点复杂,请教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C:
很明显 temp1%10000/1000要比改后运算量大,其他语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