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中条件预编译的错误如何输出

楼主(2013-12-20):
在程序中有一段如下的预编译的代码,
#ifndef uint
#error  uint must be defined first
#endif
当程序中未定义uint这个宏时,编译会出错,但不会输出我要的提示 uint must be defined first,请问要如何设置Makefile才能输出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A:
你确定是这个#error预编译指令导致的编译错误?最好能贴出编译出错信息。

楼主:
是的,我专门写了一个测试程序来测试的,编译到有#error的文件就停下来了,在DoS窗口下用Make命令就会有提示这个错误,我现在怀疑我的UE没有配置好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不可用.
因为有可能 uint 是用 typedef 定义的.
这样 #ifndef 就不能识别了.

楼主:
因为有这个问题,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可以确定uint没有定义或者用typedef来定义

楼主:
找到问题了,跟我猜想的一样,UE设置有问题,如下图取消Alternate Capture Method选项就好了,输出就正常了,具体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