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操作FLASH影响中断问题

楼主(2013-12-20):
    今天发现STM32在向FLASH写数据时,定时中断受影响。据说这是M3核决定的,能修改软件避免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应该能够, 如果定时中断的间隔比较长的话.
可以让 FLASH 写数据和和定时中断相关.
因为可以通过定时器的计数值知道下面多长时间将发生定时中断, 如果不够 FLASH 写操作的时间了, 那就不写了

网友B:
读写MCU内部的FLASH数据的话,最好关掉中断,退出前重新打开

网友C:
应该是内部flash吧
得考虑优先级了,一般说,写flash的时候关中断
或者换个定时器看看?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改的      对照数据手册   自己仔细查一查    看看    应该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