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问题

楼主(2013-12-20):
大家好 请问 我看门狗重启后,为什么sda一直被拉低,有时是scl被拉低,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相关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楼主不觉得你问的问题会让别人无从答起吗?问题的信息太少,太笼统。
就如别人回答你:要么是硬件问题,要么是软件问题。
你自己回去琢磨吧。
提问也是有学问的,有的人嗖嗖的就能百度出结果了,善于提炼问题的关键字,而有的人,百度半天都不知道自己找什么。
问起:我的电脑死机了,怎么回事?天知道。。。

网友C:
外部加上拉
单片机内部IO配好
自己再看看吧

网友D:
我猜是mcu重启了,I2C外设没有复位,造成I2c死锁。

网友E:
总线加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F:
MCU上电之后,SDA拉高,SCL发20个脉冲,脉冲宽度按I2C要求.
之后再读写I2C.

网友G:
死锁了吧,网上搜很多这个资料

楼主:
上拉电阻式有的 。问题详细点说这样的,我们用的板子是dm368,因为reboot重启有时失效,所以加了一个公司自己的看门狗重启(tps3828-33dbvr)。但是引发的问题是:iic大部分情况会失效(sda被一直拉低,或者scl被拉低),我也试过解决iic死锁的方法,但是不行,所以来求助大家,不过奇怪的是原来的reboot重启iic有用(它最终也是通过自带的timer起作用的)。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相关电路是什么样的?

我们用的板子是dm368,因为reboot重启有时失效,所以加了一个公司自己的看门狗重启(tps3828-33dbvr)。但是引发的问题是:iic大部分情况会失效(sda被一直拉低,或者scl被拉低),我也试过解决iic死锁的方法,但是不行,不过原来的reboot重启iic有用(它最终也是通过自带的timer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觉得你问的问题会让别人无从答起吗?问题的信息太少,太笼统。
就如别人回答你:要么是硬件问题,要 ...

谢谢,真心感觉你说得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板子是dm368,因为reboot重启有时失效,所以加了一个公司自己的看门狗重启(tps3828-33dbvr)。 ...

:L没玩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