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怎样删除fill

楼主(2013-12-20):
请教:
正面、背面的fill在pcb板子上看不到,出gerber后就能看到,这种情况下怎样删除该层的fill
谢谢

网友A:
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layer colors-中间颜色栏中黑色的改为其他色就可以看到fill  再删除

网友A:
中文版: 工具--参数设置--PCB编辑--层颜色...

网友A:
pcb layout 有问题可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layer colors-中间颜色栏中黑色的改为其他色就可以看到fill  再删除 ...

谢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版: 工具--参数设置--PCB编辑--层颜色...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