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WD方式连接在MDK中可读到有内核存在可是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3-12-20):
兄弟们,为什么我新开的板子,SWD方式连接在MDK中可读到有内核存在可是下载不了程序,我把JLINK传输速度从10M到5kHz都调了一遍没用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烧写的算法文件选择的对吗?

网友B:
你这个讲的太模糊了,下载不了的原因会有很多啊。
你至少要说下相关的信息吧,不然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比如MCU型号、MDK版本、软件的报错信息等等,提供信息越多,越便于解决。你说是吧。

网友:
有什么提示啊。
看看有没有添加FLASH型号。

网友C:
错误提示是什么啊,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J-FLASH ARM    连接显示的错误是: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ERROR: Read: 0x0000000 00000000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keil4 mdk 连接显示的错误是: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Cortex-M3).
*JLink Error: SWD-DP error: Could not write Ctrl/Stat register.
程序的设置在以前开的板子中都可以实现正常下载,但是现在开的板子就不行了,试了两块都不是好用,CPU也换过,不是加密的原因

网友C:
试试用串口能烧写程序不,或者按下复位键松开的同时烧写程序试试,这个方法我看别人试过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