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你是否超越了运放的输入共模区间?

楼主(2013-12-20):
推荐阅读: 你是否超越了运放的输入共模区间?
http://focus.ti.com.cn/cn/genera ... sp?contentId=144527

网友A:
always reverse 即可

网友:
这个也是设计细节问题啊。。

网友B:
你是否超越了运放的输入共模区间?
作者:Todd Toporski, 德州仪器
为自己的电路挑选运放要通过一个选择过程,其中要考虑到最关键的应用参数。审查的参数可能包括:电源电压、增益带宽积、转换速率,以及输入噪声电压。另外还必须考虑输入共模区间,这对所有运放电路都是一个关键参数。
终生与运放打交道的工程师们很可能都遇到过这类情况,运放出现了未曾预料的性能。运放的好处是它们的输出通常会说明真相。很多情况下,如果有什么异常,都会明显地体现在其输出端。输出级的极限可能造成不良的输出波形。也许输出端的过多电容会造成振荡,或者输出级的电压摆幅小于电源电压轨,因此在达到满轨电压以前就出现削峰。
运放的输出端也会出现与输出级毫无关系的奇怪现象。不良的输出信号可能来自于器件输入端的某些异常。运放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超出了器件的输入共模区间。不过,到底什么是输入的共模区间,超出这一区间的影响是什么?
输入共模电压VICM是一位工程师在考虑运放输入时的首要规格之一,但它可能带来一些混淆。VICM描述了一个电压电平,它是反相和非反相输入端的平均电压(图1)。通常用下式表示:
认识VICM还有一种方式,即它是非反相和反相输入端VIN+与VIN-的公共的电压电平。在大多数应用中,VIN+非常接近于VIN-,因为闭环负反馈会使一个输入端密切跟踪另一个输入端,使VIN+与VIN-之间的压差接近于零。很多共模电路都是这种情况,包括电压跟随器,以及反相和非反相配置。这些情况下,通常会假设VIN+=VIN-=VICM,因为这些电压几乎是相同的。
描述运放输入的另一个参数项是输入共模区间VICMR,或更准确地说,是输入共模电压区间。这个参数在数据表中很常见,它是电路设计者最应关注的参数。VICMR定义了运放能正常工作的一个共模输入电压区间,并描述了输入电压与两个电压轨靠近的程度。
对VICMR的另一种认识方式是,它描述了由最小值VICMR、VICMRMIN和最大值VICMR、VICMRMAX所确定的一个区间,如下式所示:
其中,VICMRMIN是相对VCC-电压轨的极限值,VICMRMAX是相对于VCC+电压轨的极限值(图2)。
当运放超出VICMR时,器件就可能不能做正常的线性运行。因此,必须了解输入信号的整个范围区间,确保运放不超出VICMR。
另一个混淆点是:VICM与VICMR是非标准的缩写,各家IC供应商的数据表中经常使用不同的术语,如VCM、VIC和VCMR。因此,必须清楚自己正在查看的规格,它不是一个特定的输入电压,而是一个输入电压的范围。
不同运放的VICMR变化
运放的设计规格与所使用的工艺技术决定了器件的输入级。例如,一只CMOS运放的输入级不同于双极运放的输入级,也不同于JFET运放。了解这些运放间存在的差异非常重要。
表1是德州仪器公司几款运放及其VICMR。最大电源区间栏中描述了双电源和单电源的极限。表中可以明显看到,不同运放的输入区间VICMR各不相同。根据器件的类型,VICMR可能进入或超出电源轨。因此,永远不能假定某个运放可以接受某个输入信号区间,除非验证了数据表中的规格。
有一个宽输入范围的特例值得一提,这就是轨至轨输入运放。尽管这个名称暗示该运放的输入可以跨越整个电源轨的区间,但并非像人们可能假设的那样,所有轨至轨输入器件都可以覆盖整个电源范围。很多轨至轨输入的运放(如TI的OPA333)确实能跨越整个电源区间,而其它一些则达不到标准,说明有误导性。同样,关键在于查看数据表指定的输入区间规格。
违反VICMR的例子
违反VICMR的情况一般出现在使用3.3V、5V或其它低电压应用的单电源运放中。在这些应用中,输入信号区间一般都是狭窄的,必须知道输入信号和VICMR,才能确保运放的正常运行。一只违反了VICMR的运放可能出现未预料的输出性能,如信号在低于预期电压电平处削峰,输出信号电压漂移,相位反转,或输出过早地到达某个电源电压轨。
为更好地理解违反VICMR的效果,下面给出一些实例。用两只具有不同VICMR规格的运放可演示这些效果。这些器件都有轨至轨的输出,排除了输出级造成的限制。一个单电源的电压跟随器电路用于两只器件的评估(图3)。所有测试均在一个实验台上完成,室温约为25°C。
第一个例子使用了一只VCC为10V的TLC2272运放。数据表显示,它在25°C和5V电源电压下的典型VICMR区间为-0.3V~+4.2V。注意输入极限接近于正电源轨,比VCC低0.8V。得到的近VCC输入极限大约为9.2V。
测试电路时,在其输入端加一个直流偏移为VCC电压一半(或5V)的300Hz正弦波。调 节交流幅度,直到看到VOUT有一个变化。当施加10V峰峰值输入时,VOUT显示一个接近正电源轨的削峰信号,而不是接近负电源轨。这个接近正电源轨的不良性能就是预计输入超过9.2V时的结果。对于0~9.2V之间的VIN,VOUT显示和预期一样的正确波形(图4)。
第二个例子使用一只TL971轨至轨输出的电压跟随器电路,但结果却不同。此时,运放采用一个单5V电源。从数据表规格可知,有保证的VICMR区间跨越了1.15V~ 3.85V范围,或中心在VCC/2的大约2.7V峰峰值。输入端加的是一个直流偏移为2.5V的1kHz正弦波。将VIN的幅度从200mV峰峰值调向更高电平,直到看到VOUT的变化。
VIN中心在2.5V时,VIN增加到2.7V峰峰值,VOUT都有预期的线性特性。当VIN增加到约3.5V峰峰值时,中心在2.5V,VOUT继续跟随VIN,表现出正确的运放特性。注意这个线性特性好于数据表对VICMR的限制,但仍然超出了保证的极限值。当VIN增加到略高于3.52V峰峰值时,VOUT开始在接近正电源5V轨和负电源0V轨时表现出非线性特性(图5)。VIN进一步增加到4.2V峰峰值,明显超出了VICMR。当输入峰值超过了近正电源轨的极限时,VOUT的信号输出超出电源轨,跳到正电源轨5V以上,并停留在这里,直到VIN回到可接受范围内(图6)。当输入跌到接近负电源轨的极限以下时,VOUT的信号表现出一个相位反转,跳至中轨2.5V,并以一个偏移跟随VIN,直到VIN增加到VICMR内的一个可接受电压值。
这些例子表明,不同的非线性特性可以源于不同类型超出VICMR的运放。虽然第二种情况中产生了相位反转,但注意这个相位反转并不出现在所有违反VICMR的运放中,它与运放有关。
这些例子用一个交流信号,评估运放电路的VICMR。另一种有用的测试是给图3中的电路输入端加一个直流电压源。当改变直流输入时,输出电平会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变化,而不是总在改变。根据电路的类型,在运放的早期评估中,可以采用交流分析或直流分析,也可两者兼用。
解决VICMR问题
如果在设计过程的晚期才发现运放无法满足VICMR要求,该怎么办?也许该器件的其它参数非常适合于你的应用,难以改换器件。这时可能要考虑下列一个或多个选项。首先,如果输入波幅过大,则要用一个电阻分压器,将信号保持在正确的VICMR区间内。其次,如果输入信号的偏移有问题,则尝试使用一个输入偏置或直流偏移电路,使输入信号置于运放VICMR区间规格内。第三,可以尝试换用一种能满足所有其它要求的轨至轨输入运放。
在选择一款运放时,记住输入共模电压区间是最需懂得的重要规格。如果器件的输入无法接受输入信号的电平或范围,则输出端就会遇到麻烦。先处理好这个重要细节,则以后当电路正确工作时,你就会赞赏自己的选择。

网友C:
**   感觉还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运放这一块   确实有很多的东西   需要自己去掌握  先谢谢了

网友D:
好**, 谢谢!
学习了, 在这个问题上折腾过一段时间, 建议大家也 留意一下。
支持

网友E:
TI社区的 喔偶尔也去看看

网友F:
标记一下

网友G(2014-01-21):
认识VICM还有一种方式,即它是非反相和反相输入端VIN+与VIN-的公共的电压电平。在大多数应用中,VIN+非常接近于VIN-,因为闭环负反馈会使一个输入端密切跟踪另一个输入端,使VIN+与VIN-之间的压差接近于零。很多共模电路都是这种情况,包括电压跟随器,以及反相和非反相配置。这些情况下,通常会假设VIN+=VIN-=VICM,因为这些电压几乎是相同的。

网友G:
分析的非常到位的:handshake

网友H:
该资料介绍的非常详细的,,运放这一块的就需要这样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