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TIM1的PWM输入信号测量

楼主(2013-12-20):
看了资料,触发源被限于T1FP和T2FP?,
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能对CH1和CH2的引脚进行测量?
CH3和CH4就不行了得改线路板是吗?

网友A(2014-04-21):
应该是的,没试过这个功能。
你试过的话,可以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B:
看样子, 有麻烦咯.
不改板的话, 可以考虑用捕获中断实现. 软件稍微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