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TIM 输出比较

楼主(2013-12-20):
void TIM4_LED_Config(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 TIM4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TIM3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 Leds mounted on STM324F4-EVAL board */
  STM_EVAL_LEDInit(LED3);
  STM_EVAL_LEDInit(LED4);
        STM_EVAL_LEDInit(LED5);
  STM_EVAL_LEDInit(LED6);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 5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Enable TIM4 Preload register on ARR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 TIM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Output Compare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Disable);

  /* TIM Interrupts enable */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1 , ENABLE);

  /* TIM4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4, ENABLE);

}
输出比较设置timing 计时模式,定时中断,然后小灯反转闪烁,为什么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必须设置成65535呢?换成别的就小灯闪的就不对了,乱闪

网友A:
楼主再仔细检查下问题出在哪里应该不会很难的,另外那些申请版主的都出来展示下你们的技术。

网友B:
楼主的“小灯闪的不对”是什么意思?是闪烁的时间间隔与你的预期不一样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看下面的解释:
第一,TIM_Period的值可以是任意的。
第二,定时器触发中断的时间需要下列几个参数共同作用:来确定定时器的计数频率、加载值、产生中断的比较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_Val;

网友C:
闪烁的频率一样吗?间隔的时间是不是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烁的频率一样吗?间隔的时间是不是一致?

改了之后,闪烁的就完全没规律了,不是周期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小灯闪的不对”是什么意思?是闪烁的时间间隔与你的预期不一样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看下面的解 ...

就是闪烁完全乱掉,不是周期性的,有时候亮的时间长,有时候亮的时间短。。

网友D:
3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增计数 65535一直进中断吧

网友E:
感觉很有意思啊   很好玩   不错     先看看

网友F:
65535是计数周期,其它值应该没问题.
闪灯那段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65535是计数周期,其它值应该没问题.
闪灯那段在哪里?

在中断里,代码是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 Checks whether the TIM interrupt has occurre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1);
    if( LED_Toggle == 3)
    {
      /* LED3 Orange toggling */
      STM_EVAL_LEDToggle(LED3);
      STM_EVAL_LEDOff(LED6);
      STM_EVAL_LEDOff(LED4);
    }
    else if( LED_Toggle == 4)
    {
      /* LED4 Green toggling */
      STM_EVAL_LEDToggle(LED4);
      STM_EVAL_LEDOff(LED6);
      STM_EVAL_LEDOff(LED3);
    }
    else if( LED_Toggle == 6)
    {
      /* LED6 Blue toggling */
      STM_EVAL_LEDOff(LED3);
      STM_EVAL_LEDOff(LED4);
      STM_EVAL_LEDToggle(LED6);
    }
    else if (LED_Toggle ==0)
    {
      /* LED6 Blue On to signal Pause */
      STM_EVAL_LEDOn(LED6);
    }
    else if (LED_Toggle == 7)
    {
      /* LED4 toggling with frequency = 439.4 Hz */
      STM_EVAL_LEDOff(LED3);
      STM_EVAL_LEDOff(LED4);
      STM_EVAL_LEDOff(LED5);
      STM_EVAL_LEDOff(LED6);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4);
    TIM_SetCompare1(TIM4, capture + CCR_Val);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增计数 65535一直进中断吧 ...

就是设置的定时中断啊,然后在中断里,反转小灯闪烁。周期只能是 65535,换做别的就不正常闪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中断里,代码是

看到你的中断函数就发现了问题!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4);
TIM_SetCompare1(TIM4, capture + CCR_Val);
是这里两行代码出的错。

删除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中断函数就发现了问题!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4);
TIM_SetCompare1(TIM4, capture + CCR ...

嗯 没问题了,之前一直在找初始化问题,没注意中断里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