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频段PA电路问题

楼主(2013-12-20):
手工达起一个图中的V频段的PA,结果不理想,第一级基本上没有放大的作用,还似乎衰减了信号,请高手提携提携

网友A:
L10接地导致Q1基极无正偏置使得本级增益低,还有Q1基极感觉还是加正偏置为好,毕竟是小信号放大,甲类偏置感觉适合你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