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介绍一下“ADC滑动平均”

楼主(2013-12-20):
ADC, dc, AD
从别人的贴子里看到了这个名称,哪位高手帮忙说说,谢谢!

网友A:
均值移动滤波器将来自输入信号的许多点的值进行平均以产生每个点的输出信号。滤波器输入直接取自ADC。在对最多M个数据取平均操作中,其中最小数据和最大数据(外部数据)都从数据窗口中被删除。

网友B:
一个FIFO队列,10个采样值,ADC每次采样的值都从压入队首,并把最队尾的那个最旧的数据丢掉,然后以这10个已有的数据(其中有9个是历史数据了)做平均或中位值平均计算,取结果值。是这样么?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很好理解的吧?

楼主:
是不是把xinxi贴子中得到的平均值,放入到江枫渔火的FIFO队列中,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很好理解的吧?

版主不要灌水,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D:
我的做法是用新采集的数据把最老的数据给“拱”出去,去最大最小取平均,没去仔细研究过正规方法

楼主:
这种方法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E:
对采样反应不要求很及时的情况下都应该尽量使用.
采样数量最好是2^n,这样好处理.因为后续除法可以采用移位实现.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股票行情,K线图下面的均线就是滑动平均,5日均线就是EMA(5),10日均线就是EMA(10)

拿个称重应用来说,比如采样周期为100ms,8个数据计算平均值,要求100ms显示一次当前动态数据。
一般算术平均的计算,8个数据采集下来就要800ms,这时候才能计算一次,然后显示,显然这样的刷新周期用户等不了;滑动均值记录历史8个采样数据,可以设置一个环形队列(数组)来记录,每新采样一个数据就连同过去7个历史采样数据计算一次均值然后显示,显示周期就是采样周期。

网友F:
我用的也是5楼的办法,滤波效果更好些。

我是用在电源反馈控制中的,移位寄存器中的初值,我都设置的最大值0FFH,正好实现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