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可在线调试的单片机?

楼主(2013-12-21):
请各位大虾推荐一款可在线调试的单片机,八只腿的,便宜点的.....

网友A:
八只脚??你开玩笑吧,调试用两只脚,电源两只,晶振,复位不用说,或者说你有什么要求呢,看你的要求把

网友B:
是呀,要求太高了。就是一位微处理器,8个引脚也不够呀。

用某些仿真软件,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现在体积小的MCU,大约会用SSOP或WLCSP或QFN那样的封装,但现在做8只腿的不多,8只腿如果是DIP那体积还是非常大的,就算是SO8也很大。

网友D:
AVR 有 1Wire 调试技术, 复位上一条线进行调试,
应该能够找到符号要求的8脚器件, 免晶振, 还有5个脚的功能可以用.

楼主(2014-08-25):
引用 网友D:
AVR 有 1Wire 调试技术, 复位上一条线进行调试,
应该能够找到符号要求的8脚器件, 免晶振, 还有5个脚的功能 ...

感谢了!具体型号能否提供下.....

网友E:
AVR的ATtiny 13A这个就是8脚的,复位脚可一线仿真,用着不错,加电源地也才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