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疑惑 请各位解惑

楼主(2013-12-21):
首先说下
俺是学机械的。不懂电气。一部分内容是机箱机柜。
我了解了下 机箱机柜有的要电磁屏蔽。
问题如下: 解决机箱机柜电磁屏蔽
1 如果缝隙处我安装屏蔽材料,或者里面安装滤波器,是否能达到要求?因为我不懂电气,这样不用学这方面的知识。
2 如果1说的不行,那么需要哪方面的知识?最底层开始的。
3 如果我只是做机箱机柜的屏蔽,学这个需要像你们学习设计手机 PCB板 电源这样专业的屏蔽知识吗?
4 做EMC的各位大虾,是不是对你们 解决机箱机柜电磁屏蔽 这个问题是小菜一碟?
5 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很难,我想放弃了。毕竟 我是学机械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建议找专业的人事。。。

网友B:
楼主很好学,赞一个。
学机械的,对EMC了解一点就行了,主要是屏蔽、如何接地方面。 最重要的还是要和硬件或者是EMC工程师沟通。
如果要学习,可以去百度文库里面看看相关的教程:
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 ... 8&lm=0&od=0

缝隙处 处理没有标准的答案 ,都是要根据情况来看。 EMC问题很多时候会是 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会是小菜一碟。

网友C:
LZ大学应该学过电子的知识,利用波长=C/f    然后你的间隙小雨1/20的波长,你的屏蔽效果就很好了,这个真的不难,也不需要太多的EMC的经验也能搞定。

网友D:
屏蔽是与机械有关系的,屏蔽就是通过结构的设计达到设计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大学应该学过电子的知识,利用波长=C/f    然后你的间隙小雨1/20的波长,你的屏蔽效果就很好了,这个真的 ...

版主真的是这样?还有其他方面要考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好学,赞一个。
学机械的,对EMC了解一点就行了,主要是屏蔽、如何接地方面。 最重要的还是要和硬件 ...

感谢您的回复,已经下载了一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