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5509aIO口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无正文)

网友A:
用CSL库这样写的   这个函数也就是对寄存器的直接操作
如果要跟28一样那样对寄存器按位域操作  你就需要按照datasheet上寄存器对应的地址
定义寄存器   结构体  位域
然后就可以啦  看到有些基于5509的代码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A:
我找到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代码   给你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你看看这个  是直接对寄存器地址定义  操作的

网友B:
也遇到的类似的问题,想只观察定义的那一位I/O口的电平怎么读出来,尝试着用GPIO_FGET(IODATA, _GPIO_IODATA_IO7D)语句,但是老是报错,说是_GPIO_IODATA_IO7D未定义,在csl_gpiohal.h文件中对数据寄存器的0-7位都进行了宏定义,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define _GPIO_IODATA_IO7D_SHIFT                (0x0007u)
#define _GPIO_IODATA_IO7D_MK(n)                (((Uint16)(n) & 0x0001u) << _GPIO_IODATA_IO7D_SHIFT)
#define _GPIO_IODATA_IO7D_MASK               (_GPIO_IODATA_IO7D_MK(0x0001u))
#define _GPIO_IODATA_IO7D_CLR                (~(_GPIO_IODATA_IO7D_MK(0x0001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