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关于NUC123从LDROM切换到APROM启动问题

楼主(2013-12-21):
请大家指教一下,要做的是,当程序检测到USB没有插入,则从APROM中启动。下面这样写怎么跳不进去?
//======================================================
// USB Floating Detect
//======================================================
void UsbFdt(void)
{
        uint8_t u8FLODET = USBD->FLDET.FLDET;

        _DRVUSB_SET_EVF(EVF_FLD);

    if (u8FLODET)
        {
            /* USB Plug In */

                if (g_u8UsbState & USB_STATE_ATTACHED)
                {
                    /* Do nothing if it is already attached */
                        return;
                }

                /* Update USB state */
                g_u8UsbState = USB_STATE_ATTACHED;

                /* Init the end points */
                UsbCfg();

            /* Enable USB and enable PHY */
        _DRVUSB_ENABLE_USB();
        }
        else
        {
            /* USB Un-plug */

            /* Update USB state */
                g_u8UsbState = USB_STATE_DETACHED;

                udcOnLine = 0;

            /* Disable USB, Disable remote weak up, and disable PHY */
        _DRVUSB_DISABLE_USB();
                 /* Boot from AP */
        RoughDelay(0x200000);
        RESET_TO_AP();//CPU复位,从AP启动,此函数放于主函数的最前面是有用的
        }
}

网友A:
RESET_TO_AP();
while(1) contin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_TO_AP();
while(1) continue;

写上还是一样的状况,一直在LDROM里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仿真状态,

没有,是用ICP直接烧进去的

网友(2014-03-01):
RESET_TO_AP();这个函数呢?怎么配置的,PLL配了没,BS呢,延时了没,重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