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1Regs.ETSEL.bit.INTSEL =ET_CTR_ZERO中的ET_CTR_ZERO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2013-12-21):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ET_CTR_ZERO中的ET_CTR_ZERO是怎么配置的,我在320f28027的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大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ET_CTR_ZERO是一个宏定义,在头文件DSP2802x_EPwm_defines.h里面有啊。
// LOADAMODE and LOADBMODE bits
#define CC_CTR_ZERO 0x0
#define CC_CTR_PRD 0x1
#define CC_CTR_ZERO_PRD 0x2
#define CC_LD_DISABLE 0x3
然后你对照EPWM datasheet里面,ETSEL寄存器的未定义就知道了。希望你帮到你!

楼主:
非常感谢你,找到了头文件。

楼主:
我可以问一下INTSEL在手册里找不到啊?

网友B:
你可以通过查找的方式找到被宏定义的地方
在CCS中应该鼠标移动到上面就可以看到值

楼主:
我在ccs中找到了,但是在datasheet中没有找到他,不知道他这一位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ccs中找到了,但是在datasheet中没有找到他,不知道他这一位是起什么作用 ...

你在TI的官方网站上,找到DSP28027,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的开发文件、说明书,软件、工具等等,你在userguide里面找到TMS320x2802x, 2803x Piccolo Enhanced Pulse Width Modulator (ePWM) Module UG (Rev. E) 下载下来看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网址下面:

http://www.ti.com/product/tms320f2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