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keil-mdk建立的工程的工程名能改么?

楼主(2013-12-21):
建立完工程后想改名,但是不知道怎么改,请指教

网友A:
在keil中有个“品”形状的图标,点击它后出来一个界面,在“Progect Components”下面就是工程名,双击他就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il中有个“品”形状的图标,点击它后出来一个界面,在“Progect Components”下面就是工程名,双击他就 ...

我一开始的工程名是“51”,改成“1602”后那些文件名没改啊,文件名能一块改么?

网友B:
把软件关了,直接改名,打开就行。

网友C:
重新建立工程一样的。

网友C:
覆盖在这里就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的工程名是“51”,改成“1602”后那些文件名没改啊,文件名能一块改么?
...

这个工程名字可以直接编辑,改后打开重新编译就好,内部的工程名,比如
就是按照我说的那样改

网友D:
除了51.proj这个文件外,把带51的文件全部删掉,把51.proj改名,然后再打开工程,编译,就是你改过的名字了,然后再改7L说的(这个没影响,改不改都行),hex文件名字得在工程里改

网友E:
不建议修改。直接建一个就行。 反正一年也就建一个半个的

网友E:
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网友F:
关闭文件   修改文件名   然后覆盖   应该就行了   不知道   大家的意见如何

网友F:
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小的问题   也很常见   改过一次   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G:
熟悉Keil C 51的朋友对于Keil MDK上手应该比较容易,毕竟界面是很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