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设计电路中误差、精度计算

楼主(2013-12-21):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需要提前计算电路的输入、输出误差。根据器件的基本误差、温漂等关系,或是查询datasheet如何计算电路的误差?希望大侠们能推荐下好的资料或是方法。本人很认真的请前辈们指教了...

网友A:
还是做一下实验,多测量几个样本吧,误差计算相当复杂还不够准确,甚至和你板子的布局都有关系。

网友B:
首先确定准确度目标,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时间内,电路输入和输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误差标准;
然后根据目标确定哪些误差来源需要考虑,哪些是系统误差,哪些是随机误差——这个时候需要理论计算了;
此后根据误差来源确定校正方案,或者怎么校正(增加校准电路,增加测试流程);
最后打样,试验验证准确度目标的实现。

不要迷信datasheet,因为工作环境和测试环境的区别,很多数据都不准确。比如运放的温漂系数,一般都是20度附近的,工作温度高了温漂系数就变化了。温漂系数本身就是温度的函数;另外同样的一批器件温漂系数都不同,有一定的概率分布。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4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