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工厂三相电源,相间电压正常,但用电笔测量,有一条火线不亮,而零线却亮了

楼主(2013-12-21):
测量相间电压都正确,三相电源的设备运行正常;
零线与地线之间电压170v,
三条火线中两条与地线之间电压正常,一条只有50v;
三条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都正常;
求解

网友A:
我也很好奇~~

网友B:
接错了吧。。。查线

楼主:
三相五线都没有错,相间电压380v正常,零线与每一相之间的220v也正常

网友C:
地线断!
鉴定完毕。

网友D:
原因是三根相线中一根(相线)与地线之间只有50V电压的相线与地线之间的绝缘下降(近似于短路)所致,从而造成零线与地线之间电压170V,一根相线与地线之间只有50V电压,同时用测电笔测量一根相线不亮,而零线却亮的故障。但对于三相用电设备来说三相电压正常而能照常运行,但有安全隐患,应尽早排除。

网友E:
补充6楼观点,三相中与地线压差50V的那相绝缘下降或那相负载设备有漏电(近似于短路),那相电流增大,破坏三相平衡,零线上有电压,那相与地压差50V,零线与地压差170V(电流方向为流回变压器中线接点),50V+170V=220V,那相与零线压差为220V,,,零线与地压差170V--接触零线变得不安全

网友F:
不是地线断路,应该是设备有漏电,查看零线发热不

网友D:
7楼补充的很好。8楼如果设备漏电引起的话不应该零线发热,而应该是保护接地线发热。

网友D:
还有就是该路接地线的接地性能不好,即与在变电所内的变压器的低压零排有接触不良的嫌疑,同时该路设备供电线路作保护的开关容量的选用有不匹配的嫌疑。

楼主:
多谢各位!
经检查,问题如下:
1、变压器端的重复接地断开了,而且是从地面以下断开的,隐蔽性较强;
2、车间内有一台单相电源的设备内部压缩机烧坏漏电;
所以烧坏的设备一通电,地面就与其中一条相线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