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温升问题

楼主(2013-12-21):
请教下各位大侠,产品做UL认证时,保险丝座与继电器发热过高,如何降温?
我把继电器换成了15A的,它的发热有所下降;
保险丝座的发热如何才能降低呢?请指教下(换成容量大的,温度并不降)
另外,UL指定的保险丝座与继电器的发热上限75度与100度,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上限,是他们订的标准。
减少发热,提高接触面,还有材料等。
比如0.5mm 的导线和5mm导线比,肯定0.5mm的更容易发热
座子的触点,镀金、银、水银的好点,普通镀锡的当然差

楼主:
那硬件上有解决的方案吗?
我想这样是否可行:去换种有UL认证的保险丝座,这种保险丝座的耐温可达到100度甚至更高,是否可行?

换种有UL认证的保险丝座——还有比这更好的么

网友B(2014-03-15):
更换温度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