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么干比较器会不会坏

楼主(2013-12-21):
如图,比较器正端接输入信号,负端是阈值,加入比较器现在输出的是“高电平”,这个高电平接近Vcc+ ,15V,那会给3.3v一个很大的灌电流,相当于直接把15V接到3.3V的输出端口了,我认为这么3.3V稳压芯片马上会灰飞烟灭!请大神指点!

网友A(点评):
“很大的灌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B:
1)改变比较器的电源;
2)比较器输出分压

网友C:
不会, 即使15V 输入, 通过 R20 再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到达 3.3V 电源. 也就 1mA 多的电流, 只是减轻了很小一点点负担, 对电源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不是所有的电路都有" 内部二极管"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要选择合适的器件, 并尽量考虑过压保护措施.

网友D:
不会吧你用的3.3V上拉怎么输出弄出来个15V来
你用的运放还是比较器啊
比较器的输出是和上拉有关系跟供电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E:
印象中LM119应该是open drain的输出,也就是不能输出高电平,需要加上拉电阻的,所以不会有问题。
反而是推挽输出架构的比较器,就不能在输出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F:
没有你说的那样问题。

网友G: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一点儿也没问题。

即使是运算放大器也没什么问题,相当于加了一个负载,不过不是对地而是对3.3V电压。

网友H:
5楼、7楼正解!

网友I:
看不懂LZ的描述。哪里的电流超过了?
只要输入在要求范围内,这个电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把9脚加二极管到电源,防止电压超3.3V,也不用再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LM119应该是open drain的输出,也就是不能输出高电平,需要加上拉电阻的,所以不会有问题。
反而是推 ...

开漏输出加上拉没错!但是此处加的是3.3V,比较器接的是+15V,高电平的时候接近+15V,3.3V电源有个很大的灌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一点儿也没问题。

即使是运算放大器也没什么问题,相当于加了一个负载,不过不是对地而 ...

给3.3V的输出端口加一个+15V的电压源,你认为3.3V相当于负载,有这么干的吗,3.3V不会坏把?????

楼主:
就相当于附件这么一个电路,这样干是错的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给3.3V的输出端口加一个+15V的电压源,你认为3.3V相当于负载,有这么干的吗,3.3V不会坏把????? ...

3.3V不会坏的。因为+15并没有直接加到3.3V电源上,只要电流不够大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相当于附件这么一个电路,这样干是错的把

你忘了画那个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漏输出加上拉没错!但是此处加的是3.3V,比较器接的是+15V,高电平的时候接近+15V,3.3V电源有个很大的 ...

开漏输出,比较器怎么能输出高电平?哪里来的电流反灌到3.3V呢?
楼主Google下开漏输出的电路看下就应该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 即使15V 输入, 通过 R20 再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到达 3.3V 电源. 也就 1mA 多的电流, 只是减轻了很小一点 ...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正解
楼主百度下啥事开漏...开漏一般都要接上拉电阻到电源的...不然只能输出低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