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神帮我看看定时器外部触发DMA!!!怎么都没用。

楼主(2013-12-21):
我是这样设置的。
__IO uint8_t PHOTO_BUFF[ROW][COLUMN]; //图像原始数据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void DMA_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GPIOD->IDR;   //该参数用以定义DMA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 PHOTO_BUFF;       //该参数用以定义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规定了外设是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还是来源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100;                             //用以定义指定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单位为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用来设定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与否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MemoryInc_Enable;//用来设定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与否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设定了外设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设定了内存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设置了CAN的工作模式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设定DMA通道x的软件优先级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使能DMA通道的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6,DMA_IT_TC,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6, ENABLE);
}

  /* TIM3 Configuration ------------------------------------------------------*/
  /* TIM3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3 counter clock = 72 MHz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void Timer3_Init() //PC6
{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255;                               //设置了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0;                              //设置了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了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选择了计数器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

  /* Input Captur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选择了TIM输入捕获模式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活动沿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选择输入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设置输入捕获预分频器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0;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

         //TIM_ETRConfig(TIM3,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0);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3,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 TIM_ICPolarity_Rising,0);  //选择触发为外部时钟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外部时钟配置2
        /* Enable TIM3 DMA */
  TIM_DMACmd(TIM3, TIM_DMA_Trigger, ENABLE);
  /* Enable TIM3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