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资料] FPGA+PCI9054项目

楼主(2013-12-21):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学习。路过就请留下痕迹-  ------------------------------

-----

楼主:
PCB图奉上- -请指导-

网友A:
帮顶,谢谢分享。

初学者,学画板的,还是参考正规点的板子比较好。

网友B:
9054的时钟没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谢谢分享。

初学者,学画板的,还是参考正规点的板子比较好。

我就是参考一个FPGA+PCI9054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54的时钟没连。

PCI9054是不需要接晶振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I9054是不需要接晶振的- -

怎么可能,你看下9054的手册,或者推荐的RDK官方图,要跟FPGA通信,都是通过LCLK的上升沿采样的,怎么可能不用到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你看下9054的手册,或者推荐的RDK官方图,要跟FPGA通信,都是通过LCLK的上升沿采样的,怎么可 ...

我参考一个开发板的!我的主控芯片是fpga!如果只用PCI9054那一定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参考一个开发板的!我的主控芯片是fpga!如果只用PCI9054那一定要的!

那是因为9054的时钟是FPGA给了,如果你LCLK不连时钟的话,信不信,你插在电脑后,机子起都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9054的时钟是FPGA给了,如果你LCLK不连时钟的话,信不信,你插在电脑后,机子起都起不来。 ...

FPGA那肯定接时钟了啊!那就是没问题咯- -

网友C:
LZ板子投出去做了没有?花了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板子投出去做了没有?花了多少大洋?

做了几个!不多!老板没说多少钱!
我自己没有认识的能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了几个!不多!老板没说多少钱!
我自己没有认识的能做的!

现在调试成功了没有呢?带宽最快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调试成功了没有呢?带宽最快能达到多少?

还没焊接呢!老板现在把它放在一边了!我晕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焊接呢!老板现在把它放在一边了!我晕了- -

这个板子肯定是用来和别的板子 联合起来使用的吧,比如AD采集板之类的

网友D:
群主可以加我QQ2089322366
最近几天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主可以加我QQ510753523.
最近几天感冒了。

看了下你以前发表的帖子,感觉你对PCI现在又比较深的了解,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希望解答- -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GA那肯定接时钟了啊!那就是没问题咯- -

....问题是你FPGA没有引脚跟9054的LCLK连,9054怎么能工作?

网友E(2015-07-03):
楼主,啥时候共享一下代码啊,

网友F(2015-12-03):
请问读写总是操作到配置空间的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G(2017-08-24):
板子可以了,频率也不高,好像才33MHz吧

网友H(2022-06-11):
楼主,这个板子有得卖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