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遥控之PT2262/2272

楼主(2013-12-21):
编码解码芯片PT2262/PT2272芯片原理简介: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531441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6位(D0-D5)数据端管脚,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17脚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编码芯片PT2262发出的编码信号由:地址码、数据码、同步码组成一个完整的码字,解码芯片PT2272接收到信号后,其地址码经过两次比较核对后,VT脚才输出高电平,与此同时相应的数据脚也输出高电平,如果发送端一直按住按键,编码芯片也会连续发射。当发射机没有按键按下时,PT2262不接通电源,其17脚为低电平,所以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不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PT2262得电工作,其第17脚输出经调制的串行数据信号,当17脚为高电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起振并发射等幅高频信号,当17脚为低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停止振荡,所以高频发射电路完全收控于PT2262的17脚输出的数字信号,从而对高频电路完成幅度键控(ASK调制)相当于调制度为100%的调幅。

PT2262/2272特点:CMOS工艺制造,低功耗,外部元器件少,RC振荡电阻,工作电压范围宽:2.6~15v ,数据最多可达6位,地址码最多可达531441种。应用范围:车辆防盗系统、家庭防盗系统、遥控玩具、其他电器遥控。

名称        管脚        说 明
A0-A11
1-8、10-13
地址管脚,用于进行地址编码,可置为“0”,“1”,“f”(悬空),
D0-D5        7-8、10-13        数据输入端,有一个为“1”即有编码发出,内部下拉
Vcc        18        电源正端(+)
Vss        9        电源负端(-)
TE        14        编码启动端,用于多数据的编码发射,低电平有效;
OSC1        16        振荡电阻输入端,与OSC2所接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OSC2        15        振荡电阻振荡器输出端;
Dout        17        编码输出端(正常时为低电平)

在具体的应用中,外接振荡电阻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节,阻值越大振荡频率越慢,编码的宽度越大,发码一帧的时间越长。大部分产品都是用2262/1.2M=2272/200K组合的,少量产品用2262/4.7M=2272/820K。

名称        管脚        说 明
A0-A11
1-8、10-13
地址管脚,用于进行地址编码,可置为“0”,“1”,“f”(悬空),必须与2262一致,否则不解码
D0-D5        7-8、10-13        地址或数据管脚,当做为数据管脚时,只有在地址码与2262一致,数据管脚才能输出与2262数据端对应的高电平,否则输出为低电平,锁存型只有在接收到下一数据才能转换
Vcc        18        电源正端(+)
Vss        9        电源负端(-)
DIN        14        数据信号输入端,来自接收模块输出端
OSC1        16        振荡电阻输入端,与OSC2所接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OSC2        15        振荡电阻振荡器输出端;
VT        17        解码有效确认 输出端(常低)解码有效变成高电平(瞬态)

地址码和数据码都用宽度不同的脉冲来表示,两个窄脉冲表示“0”;两个宽脉冲表示“1”;一个窄脉冲和一个宽脉冲表示“F”也就是地址码的“悬空”。

上面是我们从超再生接收模块信号输出脚上截获的一段波形,可以明显看到,图上半部分是一组一组的字码,每组字码之间有同步码隔开,所以我们如果用单片机软件解码时,程序只要判断出同步码,然后对后面的字码进行脉冲宽度识别即可。图下部分是放大的一组字码:一个字码由12位AD码(地址码加数据码,比如8位地址码加4位数据码)组成,每个AD位用两个脉冲来代表:两个窄脉冲表示“0”;两个宽脉冲表示“1”;一个窄脉冲和一个宽脉冲表示“F”也就是地址码的“悬空”
2262每次发射时至少发射4组字码,2272只有在连续两次检测到相同的地址码加数据码才会把数据码中的“1”驱动相应的数据输出端为高电平和驱动VT端同步为高电平。因为无线发射的特点,第一组字码非常容易受零电平干扰,往往会产生误码,所以程序可以丢弃处理。

PT2272解码芯片有不同的后缀,表示不同的功能,有L4/M4/L6/M6之分,其中L表示锁存输出,数据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M表示非锁存输出,数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后缀的6和4表示有几路并行的控制通道,当采用4路并行数据时(PT2272-M4),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8位,如果采用6路的并行数据时(PT2272-M6),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6位。
PT2262/2272芯片的地址编码设定和修改:
在通常使用中,我们一般采用8位地址码和4位数据码,这时编码电路PT2262和解码PT2272的第1~8脚为地址设定脚,有三种状态可供选择:悬空、接正电源、接地三种状态,3的8次方为6561,所以地址编码不重复度为6561组,只有发射端PT2262和接收端PT2272的地址编码完全相同,才能配对使用,遥控模块的生产厂家为了便于生产管理,出厂时遥控模块的PT2262和PT2272的八位地址编码端全部悬空,这样用户可以很方便选择各种编码状态,用户如果想改变地址编码,只要将PT2262和PT2272的1~8脚设置相同即可,例如将发射机的PT2262的第1脚接地第5脚接正电源,其它引脚悬空,那么接收机的PT2272只要也第1脚接地第5脚接正电源,其它引脚悬空就能实现配对接收。当两者地址编码完全一致时,接收机对应的D1~D4端输出约4V互锁高电平控制信号,同时VT端也输出解码有效高电平信号。用户可将这些信号加一级放大,便可驱动继电器、功率三极管等进行负载遥控开关操纵。
我们网站提供的遥控类产品上一般都预留地址编码区,采用焊锡搭焊的方式来选择:悬空、接正电源、接地三种状态,出厂是一般都悬空,便于客户自己修改地址码。这里我们以常用的超再生插针式接收板A-L4的跳线区为例:

网友可以看到,跳线区是由三排焊盘组成,中间的8个焊盘是PT2272解码芯片的第1~8脚,最左边有1字样的是芯片的第一脚,最上面的一排焊盘上标有L字样,表示和电源地连同,如果用万用表测量会发现和PT2272的第9脚连同;最下面的一排焊盘上标有H字样,表示和正电源连同,如果用万用表测量会发现和PT2272的第18脚连同.所谓的设置地址码就是用焊锡将上下相邻的焊盘用焊锡桥搭短路起来,例如将第一脚和上面的焊盘L用焊锡短路后就相当于将PT2272芯片的第一脚设置为接地,同理将第一脚和下面的焊盘H用焊锡短路后就相当于将PT2272芯片的第一脚设置为接正电源,如果什么都不接就是表示悬空。
设置地址码的原则是:同一个系统地址码必须一致;不同的系统可以依靠不同的地址码加以区分。至于设置什么样的地址码完全随客户喜欢。
PT2262和PT2272除地址编码必须完全一致外,振荡电阻还必须匹配,否则接收距离会变近甚至无法接收,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一批兼容芯片,在实际使用中只要对振荡电阻稍做改动就能配套使用,根据我们网站的实际使用经验,下面的参数匹配效果较好:

编码发射芯片振荡的电阻
同步位宽度
窄脉冲宽度
宽脉冲宽度
配套的解码接收芯片振荡电阻
SC/PT2262
SC2260-R4
(不同厂家参数有区别)

PT2272/SC2272
1.2M

200K
1.5M
5.1M
5毫秒
150微秒
450微秒
270K
2.2M

390K
3.3M
12M
10毫秒
320微秒
960微秒
680K
4.7M
20M
14毫秒
450微秒
1350微秒
820K

测试与应用:
    硬件接好后,为了便于测试电路,在四个输出脚接发光管正极,发光管负极接2K-4.7K电阻到地,测试时按遥控键,相应的发光管会亮(2272分两种,L4和M4,前者会锁定输出,直道接收到其它按键信号该发光管才灭,另一个对应的发光管亮;后者当有对应遥控器键按下时亮,时间小于一秒,怎么应用就看你自己了)。
    需要控制较大负载的话加8050,其基极接4.7K-10K电阻到2272.或使用2003驱动。后面可接继电器,用220V继电器控制380V交流接触器的话,可控制电机正反转(如电动栅栏门),别忘了另接一个用来给交流接触器控制线断电的继电器,不然电机会冒火的。
使用注意事项:
1.天线用软导线或其它硬质金属(如拉杆天线),长度大约24cm(315MHz)或18cm(434MHz),尽量拉直使用。不要靠近金属物体。
2.电源电压要求稳定且波纹系数低,需多级滤波(如增加磁珠、电感、电容等)。
3若配合单片机使用建议MCU时钟频率在4MHZ以下并且晶体尽量远离RF接收模块,否则晶体的高次谐波会影响通讯距离。
4注意编码IC和解码IC的速率一致和码的格式一致,否则将会影响距离乃至不能通讯。

网友A:
这都10几年前的东西了,还拿来说干嘛,RC玩具上大量的在用。

网友B:
这样的产品要注意,方圆50米不能有第二套。

网友C:
只是不能同时发码

网友D(2014-01-23):
编码解码方面,PTC应该是大哥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