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开关电路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3-12-21):
大家好,这是我设计的光敏电阻开光电路,要求是有光时,输出高电平给单片机;无光时,输出低电平给单片机。
但是老师说这个电路的功耗比较大,耗电要求微安级,因此不能满足电路要求。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怎么设计出节能的电路?

网友A:
我用LM324做过:

用于设置阈值电压的两个电阻,上边的不要,保留下边的,依靠内部输入偏流形成阈值电压;

光敏电阻与一个非常大的电阻串联,中间作为比较信号输入。

至于所要求的逻辑关系,你自己决定那个信号输入到哪个输入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LM324做过:

用于设置阈值电压的两个电阻,上边的不要,保留下边的,依靠内部输入偏流形成阈值电压;

谢谢你的回答,你所说的依靠内部输入偏流形成阈值电压,是什么意思?具体原理可否讲解一下。
如果去掉上边电阻,那该输入阈值电压不就是电压值吗?

网友A:
如果在某个输入端,比如同相输入端对地接一个电阻,该电阻上会有一个非常小的电流,在电阻上形成一个非常小的电压。用这个电压做阈值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偏流非常小,达到节省功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偏流非常小,达到节省功率的要求。

具体电流有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与电阻分压后接到输入为CMOS位准的单片机。

不加比较器吗?直接分压接到单片机?

网友C:
首先建立一个基本观点,模拟电路这样持续工作,电流不可能到uA级去,要搞清楚你检测的“光敏”是什么“光敏”,如果是室内照度或者环境亮度,亮度数据可能瞬间突变么?1秒检测一次,每次20mS够不够?算一下电流可以下降到多少呢?

要提低功耗要求,必须用MCU周期性控制检测,缩短电路工作时间。楼主是学生,在模拟电路的基础上完成就可以了,如果是产品设计,可以考虑intersil公司的数字化照度传感器,I2C接口,结合周期性休眠,静态电流到2个uA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R1R2取大些,功耗会不会小些?比如取两个都是600k,R3也取6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