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KDSP TMS320F2812原理图

楼主(2013-12-21):
刚刚接触DSP,最近手上有一块OKDSP的2812的板子,但是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原理图,哪位手上有原理图,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较老的板子了吧   我帮你找找

网友A:
确保板子的标号   OKDSP好像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老的板子了吧   我帮你找找

谢谢版主,关键是板子上面就如上图所示,除了右下角有一个OKDSP的标识,其他再也没有看到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关键是板子上面就如上图所示,除了右下角有一个OKDSP的标识,其他再也没有看到了啊。 ...

这种确实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