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一个限压恒流源的方案

楼主(2013-12-21):
产品要用15V电压源给12V的铅酸蓄电池充电

需要做一个1A的电流源,想用PWM的方案,发热比线性调节小一些

本来想用LED电源方案或者TL3843来做,但是产品要求蓄电池跟15V是共地的,而led控制器和3843的电流取样电阻都是对地的,因此负载不能跟输入共地。
想问一下有没有从高边做电流反馈的控制器方案,或者怎么能把低边反馈的方案改造一下满足要求?

网友A:
检流电阻可以放在高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流电阻可以放在高边啊,

有这样的LED电源控制IC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LED电源控制IC么?

用LED控制芯片太贵了。

网友C:
MC34063大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说实话,没太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ED控制芯片太贵了。

还好啊,5块以内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34063大约符合你的要求。

对的,就是想要34063这种类型的,只是34063频率太低了,电感尺寸有点大

有没有34063的升级版,100K频率,外置开关的?

楼主:
这个貌似可以,升级的34063,频率最高25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啊,5块以内都能接受

34063可以跑到100KHz的,5块钱以内那还是34063为好。反正最高频率就是100K,不用担心频率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