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大侠们帮忙看下这个电路行不行?谢谢了

楼主(2013-12-21):
麻烦高手们看下这个长按关机电路行不行?谢谢。当Sitch开关按下时三极管Q104导通。继电器通电吸合主电源通电。然后单片机的IO口驱动三极管导通,长时间供电。长按开关,通过RC充电,比较器运放LM193FE   2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1脚低电平让三极管截止,然后主电源断点。麻烦高手们给个意见。这样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吗?哪里需要改进的?可行性有多少?谢谢

网友A:
单按钮的电源开关电路,不需要MCU的也就只需要2个三极管加一个MOS管,哪需要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关键是要实现长按关机这个功能啊

网友A:
为什么要长按关机?
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长按关机?
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不行?

正常情况下是软件关机的(可以保存一些重要的数据),就像电脑关机一样,软件失灵时就要长按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给个解释吧。。。,麻烦

网友C:
其实没必要用比较器。
你这个电路不行,虽然改一下也能用,但是复杂了些。

三只三极管就可以做一个符合你要求的电路,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流多大,如果只有几个安培的电流,就没有必要用继电器,可直接用PMOS场管控制电路开关。
前几年我贴过一个这样的电路,你找一下“短按开、长按关电子开关电路”: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1-1.html
但是那个图只能用于低电压场合,要用在16.8V电压下,需要改进一下。

网友C:
3楼的电路,原理是对的,但电阻取值有些问题,不能正常工作。

属于按下开关即动作,没有延时触发的电子开关电路,并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必要用比较器。
你这个电路不行,虽然改一下也能用,但是复杂了些。

你好,麻烦给个说法,为什么不行,哪里需要改进。谢谢
我用比较器是觉得延时关机的时间比较好控制,比较稳定。用三极管是可以,就是0.7v导通电压估计电容很快就充满了,确实没比较用继电器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麻烦给个说法,为什么不行,哪里需要改进。谢谢
我用比较器是觉得延时关机的时间比较好控制,比较 ...

扫了一眼你画的电路,你的模电水平。。。

要什么说法?对你所用的器件缺乏足够的认识,犯了低级错误,认真的去翻下教科书吧。

网友C:
给你画张图,你试验一下吧:

修改一下,上次画的那个电路对三极管要求太高,低放大倍数工作可靠性不好。

改用3个三极管,增加一个PNP管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画张图,你试验一下吧:

谢谢大侠。那个长按开关的话,C1充电,Q1导通,MCUIO通过Q1到地,不会驱动Q2,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个解释吧。。。,麻烦

1、D103/R116有重复嫌疑。
2、MCU高电平时,IC100A失电时有倒灌电之嫌。
3、R113有2个,下面那个也不足以在IC100A的PIN1脚为低电平时可以关断Q1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那个长按开关的话,C1充电,Q1导通,MCUIO通过Q1到地,不会驱动Q2,对吗? ...

13楼电路昨晚实际试验了一下,在12 ~ 30V 间均可以可靠工作。MCU  IO口输出电压在3V 以上即可。

增加 R5  C2 ,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不加这两个零件,用金属件碰触电路某些部位会触发导通。

网友C:
实际上电路本身就可以实现自锁,没必要用单片机的 IO 口。

下面这个电路不需要单片机,短按开,再次按下按钮开关约3 ~ 4 秒关闭电路。

网友D:
仁兄看看这个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仁兄看看这个行不

除了这里要改,上面继电器回路串接的4.8V稳压二极管、200欧电阻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