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TAG管脚做为普通IO口时,内部的上下拉电阻还有效吗?

楼主(2013-12-21):
手册显示STM32单片机的TRST、TDI、TMS在复位后是内部上拉状态,那如果程序启动后把JTAG口禁掉,此上拉还有效吗?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楼主你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B:
我觉得是有效的   上拉电阻  这个  我觉得   如果  没有效果   完全可以不设置

网友B:
如果不放心   我觉得   可以在外部接一个电阻   试一试   大致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今天写了个程序试了一下,发现设置为输出后,如果IO口不输出低电平,外部LED是亮的,感觉上拉电阻是有效的。官方的手册上也没有明确写,求解释。还有这么弱的上拉怎么能点亮LED呢?那如果这个IO口用做输入口,设置该IO为输入下拉或浮空,可以吗?

楼主:
香主,能不能给个官方的说法。

楼主:
再次呼唤香主。

网友C:
这个之前做过,用的开漏输出模式,所以确定是可以无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写了个程序试了一下,发现设置为输出后,如果IO口不输出低电平,外部LED是亮的,感觉上拉电阻是有效的 ...

之前也好一通折腾,后来打开复用时钟就可以开漏了.

楼主:
哦,明天试一下,再研究研究。怎么官方手册上没有讲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