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5V问题,TL431+PC817

楼主(2013-12-21):
如图,理论输出5V,实测是5.6V,TL431的VKA=1.8V,VR=2.5V,为什么这里的VKA这么小?同时测得R5的电压高达2V!
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完整电路如图,R9=2.7M安装与不安装,会直接导致输出的从8V降为5.6V。。。。匪夷所思

楼主: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R2 的阻值偏小 ,你可以计算一下流过PC817 LED侧的电流,再对应817的参数看看,估计有个1K 就足够了

网友B:
1、431的PIN搞错了;2、该431损坏了;3、R5改为200为宜。

网友C:
楼主如果是按图接的话,那是TL431的引脚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