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3-12-21):
当单片机EA脚置地后程序只来自外部rom,ALE,PSEN脚是什么工作状态???

网友A:
ale为输出地址锁存信号,psen是输出使能信号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禁止了外部地址访问,ALE和PSEN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禁止了外部地址访问,ALE和PSEN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出。

当单片机EA脚置地后程序只来自外部rom, ale为输出地址锁存信号,psen是输出使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单片机EA脚置地后程序只来自外部rom, ale为输出地址锁存信号,psen是输出使能信号! ...

也就是说,ALE和PSEN应该配合内部PC指针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新号,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ALE和PSEN应该配合内部PC指针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新号,是吧?

输出的不是方波信号,是外部总线访问相关的信号。另外以你所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为准,不要用道听途说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不是方波信号,是外部总线访问相关的信号。另外以你所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为准,不要用道听途说的资 ...

所有51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有51都是一样的。

“所有”二字包括范围太大,以数据手册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不是方波信号,是外部总线访问相关的信号。另外以你所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为准,不要用道听途说的资 ...

要是EA脚接地后psen就会每个机器周期PSEN两次有效吗???????

网友B:
具体时序,请看数据手册的时序图。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