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1Regs.ETSEL.bit.INTSEL =ET_CTR_ZERO中的INTSEL

楼主(2013-12-21):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ET_CTR_ZERO中的INTSEL在320f28027中找不到啊?

网友A:
对28027不是很熟悉    建议你先查查datasheet上  有没有这个位
如果有你再去到.h文件中找到寄存器定义很对应的结构体中
通过位域对比一下

楼主:
我在datasheet中找了,好像是没有。不过也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