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片机的EEPROM的存储...

楼主(2013-12-21):
我听说EEPROM数据保存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把数据保存好后,停电,过一段时间,EEPROM里面的数据就乱了,一般什么情况可以改变EEPROM里面的数据......开机一瞬间有不有可能会把单片机EERPOM里面的数据给搞乱啊........求各位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因为PIC有开机延时保护机制,所以开机破坏数据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就是读写的时序没有控制好,读写错误,我喜欢将上电后第一次读取的数据丢弃,重读一次就好了。

网友B:
要满足一定的时序要求的

网友C:
这个有过很多讨论,你可以在坛子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IC有开机延时保护机制,所以开机破坏数据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就是读写的时序没有控制好,读写错 ...

只是极少数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大部分都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满足一定的时序要求的

不是读的PIC内部的EEPROM么....这个有啥时序的,除了要把中断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过很多讨论,你可以在坛子里找找

好的.....

楼主:
我找了找...就发现这个,貌似回答的不错:https://bbs.21ic.com/icview-85555-1-1.html

网友D:
如果你是在上电以后自动读出EEPROM的内容,是有一定的概率会读错的。这是因为POR释放的电压可能比较低,造成EEPROM无**常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在上电以后自动读出EEPROM的内容,是有一定的概率会读错的。这是因为POR释放的电压可能比较低,造 ...

这个情况,只能延时读????

网友D:
延时读,或者重复读几次,一致才认为正确

网友E(2014-03-25):
延时读,并且多读几次,最好有个判断~

网友F:
我记得24C01之类的器件,在写完一次之后要间隔一定时间才可以再进行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