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过LCD屏幕控制的能不能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12-21):
先具体说说问题,EM-STM3210E开发板,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用过。
把官方提供的LCD程序写进去,发现在屏幕上可以显示,只是屏幕还是和没上电情况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ITS(19RJZEW9LJ7_OTWF6NC.jpg ]3}X]SP)B`{MTL{OXKW2@(A.jpg 我想估计是背光LED-K  和LED-A的问题,我开始想如果是背光问题,那直接把这两线找到,然后给个工作电压,屏幕因该会亮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在板子上找到这两线,因为是双面板。于是就把目光放在控制这两根线的BL-CN,可是我发现不管给个BL-CN什么电平的状态下,还是刚开始那种情况。MP15这个芯片我查是个驱动芯片,另外板子上的R10那个100K的电阻也没见,焊盘却在。因为没有100K的,我焊了个10K的,结果还是那样。。。

折腾死了都,希望用过这块板的能帮忙看看。

网友A:
这玩意   不太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这一块   确实没有怎么接触过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不太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这一块   确实没有怎么接触过   楼主 ...

恩,谢谢啦。

网友B:
这个100K似乎没太大必要把,没见过这驱动芯片,能不能测到LED-A K的电平

网友C:
先看看LCD模块和 MP1518DJ 的手册吧,背光灯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需要多大的电压?
BL_CN是电平驱动呢还是脉冲驱动?或者是一线串行通信控制?
如果是脉冲驱动呢?频率?
如果是一线通信?协议?

网友A:
今天   又看到你的帖子了    想一想   会不会是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按照技术手册上的电路来   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   又看到你的帖子了    想一想   会不会是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按照技术手册上的电路来   会有 ...

这个应该不会的,因为是现成开发板,屏幕我也仔细看了的,没有断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00K似乎没太大必要把,没见过这驱动芯片,能不能测到LED-A K的电平

恩,这个我试试,以前也想过,只是不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LCD模块和 MP1518DJ 的手册吧,背光灯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需要多大的电压?
BL_CN是电平驱动呢还是 ...

你这么说提醒我了,谢谢。

网友D:
那就是个横流驱动芯片。背光led应该是串联的。 R2是10欧姆? 那你单片机驱动为低电平会有问题的。 有可能烧掉IO口。 R1是反馈电阻。 好好查查芯片手册。 这么简单的电路。 如果不行,那应该就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个横流驱动芯片。背光led应该是串联的。 R2是10欧姆? 那你单片机驱动为低电平会有问题的。 有可能烧 ...

R2刚测了下,电阻很小,应该短路了。

网友D:
R2电阻不会太大。 R2是控制led的驱动电流的。 FB端的电压除以R2应该就是led的驱动电流。 但是led的驱动电流不能太大。 我印象里我用过一个类似的芯片,好像说驱动不能超过15mA。

网友E:
量下EN pin的电平,高电平才能使能背光驱动芯片。这种情况应该是背光没有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