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哪里能买到STM32F401CX

楼主(2013-12-21):
一个产品准备用。

网友A:
代理商吧 先申请样片

网友B:
直接找相应品牌的代理商   申请样片  之后   使用一片   看看有没有问题   应该就大差不差了

网友B:
现在   一般的芯片的使用   我觉得   难度都不是很大的      只要将外围电路  理解了   芯片本身的功能吃透了   应该就没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