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公司和TI公司里的ADC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3-12-21):
AD公司和TI公司里的ADC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区别?还有哪家模数转换器品种比较多点?

网友A:
感觉ADI的更专业一点。数量的话TI可能会多点吧。

网友B:
种类最多的就属于这两家的了吧   如果结合DSP使用   TI的AD接口会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种类最多的就属于这两家的了吧   如果结合DSP使用   TI的AD接口会更方便些

我是打算找采样率为20M以上的ADC,主控用arm11还是FPGA好点。。纠结不知道用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ADI的更专业一点。数量的话TI可能会多点吧。

我是打算找采样率为20M以上的ADC,主控用arm11还是FPGA好点。。纠结不知道用哪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找采样率为20M以上的ADC,主控用arm11还是FPGA好点。。纠结不知道用哪一个? ...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用FPGA的话  最大的优势在于并行处理能力  也就是算法类的处理
ARM11如果有人机交换   界面显示等  就有了它的优势

网友C:
您的提問已被采納,請复制打开:wwbbqn.com/?p查看!√√

网友D:
adi可能性能更标准一些,jiage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