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带SATA接口的存储的开发板

楼主(2013-12-21):
想做一个用硬盘存储大量数据的项目,把采集的数据通过USB传到带SATA接口的开发板,然后通过MCU直接传到硬盘里面,不要用系统的开发板,求推荐

网友A:
为什么不用USB口的移动硬盘……: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USB口的移动硬盘……

USB接口操作起来和SATA接口相比,是不是最终都能控制数据存储在指定的某个扇形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接口操作起来和SATA接口相比,是不是最终都能控制数据存储在指定的某个扇形区 ...

可以。
具体原理和API,你参考一下winhex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嵌E9?

貌似也是要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 才能控制SATA接口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具体原理和API,你参考一下winhex就可以了。

额  winhex好像是一个软件啊 也没用过  现在就是还木有思路   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也是要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 才能控制SATA接口的硬盘、

你觉得不用操作系统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不用操作系统更方便?

没办法   需要简便的结构   如果要用系统的话自己做板子就太麻烦

网友B:
那些板子本身其实不带系统,如果你能搞定不带其实也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板子本身其实不带系统,如果你能搞定不带其实也不矛盾。

就是没法搞定   才买别人的开发板  而那些开发板都是在系统下实现功能的  有不能满足要求 自己又太菜了   取代不了操作系统

网友C:
这个的话,其实你没有什么了。你要会驱动硬盘,在做一个文件管理系统。如果没有的话网上参考下,网上有写好的文件系统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话,其实你没有什么了。你要会驱动硬盘,在做一个文件管理系统。如果没有的话网上参考下,网上有写好 ...

额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开发板作为平台

网友D:
带不带sata其实都可以。
硬盘应该装在sata座,就是移动硬盘,然后通过USB连接到主板,然后主板挂载文件系统。
就可以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不带sata其实都可以。
硬盘应该装在sata座,就是移动硬盘,然后通过USB连接到主板,然后主板挂载文件系统 ...

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取代操作系统   要自己通过单片机来实现电子硬盘读写

网友D:
你的量很大吗?
没必要用单片机的。
应该用arm 或mips +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量很大吗?
没必要用单片机的。
应该用arm 或mips + linux

数据量就是很大。然而要求又是不上操作系统,这就使得很麻烦。然而现在的开发板都是要上系统才能控制硬盘,所以就在寻找不上系统的开发板或方案。

网友E(2016-01-30):
引用 网友D:
你的量很大吗?
没必要用单片机的。
应该用arm 或mips + linux

数据量不大,用arm的方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