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问题 前辈给指教一下 谢了

楼主(2013-12-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些库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删了.
你应该有个卡尺.
如果是自己玩玩,你先去把USB座买回来,然后用卡尺量.
如果是公司开发产品,你应该叫公司采购去找供应商要样品,要规格书,然后拿卡尺对照规格书检查.
上述两条都要自己画封装.
自己不想画封装的情况基本没有,除非你一直在用,或者找同事要到了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