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滤波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3-12-21):
按照附图中所示的电路图,搭建了一个模拟有源一阶RC低通滤波器,仿真的结果如附图。
输入信号是被offset后都大于零的,都是实际结果却被拉成了双极性。怎么产生偏置的?

网友A:
正输入没有加偏置。付输入串电阻再接输出端。这样就好了

网友B:
把CH2设置成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输入没有加偏置。付输入串电阻再接输出端。这样就好了

但是输入信号已经偏置了,为什么会将偏置干掉了?

网友C:
楼主 用泰克示波器吧,这个模拟示波器,看的眼花。

网友C:
Multisim的函数发生器的偏置和你想像的比例不一样的。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的函数发生器的偏置和你想像的比例不一样的。自己试试。

不是的,我实际的信号就有偏置,
实际的信号就是
f(t) = 300 sin100πt + 300. (频率可调)
第二张图中黄色的为实际输入,蓝色的滤波之后的信号。

楼主:
难道滤波器将直流分量给干掉了?

网友C:
发个全一点的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全一点的电路啊。

这个电路就是全的啊。
完全按照这个电路来的。

网友B:
早上都告诉你 你示波器的通道2设置错误

网友C:
你可以auto下你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H2设置成DC

我明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