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数据存储

楼主(2013-12-21):
想把MCU采集的大量信息存储到硬盘上,实现对数据的读写。求给个方案,小弟菜鸟一枚,求技术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目前情况是硬盘是用的电子硬盘  SATA接口的  发现带这种接口的开发板比较少(不上系统的)

网友B:
比较适合楼主的方法:
1.买个移动硬盘盒,这样SATA接口可以转成USB接口,
2.用带USB HOST或者USB OTG的开发板读写USB移动硬盘.

网友C:
MCU系统可以扩展SATA接口芯片,但不如用USB host更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适合楼主的方法:
1.买个移动硬盘盒,这样SATA接口可以转成USB接口,
2.用带USB HOST或者USB OTG的开发板 ...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普通的USB口的移动硬盘了,也是第一次操作硬盘,用usb口读写硬盘是不是和SATA口差不多的啊,能够明确指定数据存到某个扇形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系统可以扩展SATA接口芯片,但不如用USB host更廉价。

如果用USB的话,操作起来怎么样啊,也不了解这方面,第一次弄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USB的话,操作起来怎么样啊,也不了解这方面,第一次弄这个

要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简单的多。

非常感谢  想买个开发板开实验下  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下啊

网友D:
个人觉得用SD卡是不是方便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想买个开发板开实验下  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下啊

俺从不用开发板,所以不清楚这方面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用SD卡是不是方便点

额  数据量相当大  所以才用电子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