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继电器控制的复位电路

楼主(2013-12-21):
(无正文)

网友A:
很容易就可以实现吧?楼主想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这个,关键在于你的检测仪给的控制信号.

网友C:
采用高电平有效设计,而故障时的检测仪始终输出低电平,继电器自然不会工作,只要保证故障期间检测仪不输出高电平即可。

网友D:
使用有辅助触点的继电器很容易实现的:辅助常开与继电器线圈串联,复位按钮与辅助常开并联就可以了,故障时低电平继电器停止工作,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故障排除后高电平继电器也不会工作,只有按下复位按钮继电器才闭合,闭合后常开触点也闭合实现自保。

网友E:
这可以用纯电气手段实现,只要选多刀的继电器,将一路常开并接在开关上,此开关是自复位常开开关,同时串联一个自复位常闭开关做复位用即可;
也可以用555去实现这个触发电路~

网友F:
用MOS吧,灵敏度高,而且损耗低,可能比较适合。。。

网友G:
用继电器是可以的,不过要加上续流二极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