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 DRC 检查怎么设置

楼主(2013-12-21):
用ALLEGRO 布局时器件较密 DRC检查时出现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 要在哪里设置,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网友A:
器件的bound有交叉。
1:不影响安装与后期维护,可以不管,软件不检查这项规则,在约束管理器中关掉。
2:影响安装与后期维护,移动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bound有交叉。
1:不影响安装与后期维护,可以不管,软件不检查这项规则,在约束管理器中关掉。
2: ...

在约束管理器里没找到关于这项的选项,能截个图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约束管理器里没找到关于这项的选项,能截个图指点下吗,谢谢

正好需要,点赞!!!

网友B:
不建议关闭
你打开place bound 层,看看器件实体是否重叠了
如果重叠了,适当编辑库 实体做小点 或者干脆器件拉开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按你的方法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关闭
你打开place bound 层,看看器件实体是否重叠了
如果重叠了,适当编辑库 实体做小点 或者干脆器件 ...

多谢提醒,以后会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的方法已解决

DRC只要自己心中有数,知道不会影响PCB,可以不管DRC。
像版主说的那样,有些规则,我也不建议关闭。
因为,这次关了,下次,没注意到这规则关了,做了违操作,从而造成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只要自己心中有数,知道不会影响PCB,可以不管DRC。
像版主说的那样,有些规则,我也不建议关闭。
因 ...

嗯,用PADS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allegro是要严谨些

网友C(2014-12-17):
十分感谢 正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