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就无缘无故掉程序

楼主(2013-12-22):
用CY7C63803做了款鼠标,现在发现经常有那么几个上电后就无缘无故掉程序?

网友A:
不嫩用了?

楼主:
必须重新刷新FW后才能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另外我新选了一款IC:CY7C63413,但是为什么CREATER编译器里头选不到该芯片。

网友B:
软件版本下载到最新的了吧

网友B:
更新元件库

楼主:
赛普拉斯PSoC Designer 编译环境内的芯片元件库如何更新?

网友C:
不熟,不过遇到过烧写条件比较差而导致掉程序的问题。

楼主:
嗯,明天我去了问问同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