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如何计算pcb的电阻的?

楼主(2013-12-22):
RT,请问如何计算pcb的电阻的?

网友A:
有一种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叫做“方块统计”。采用这种方法,几秒钟就可精确估计出任何几何形状走线的电阻值(精度约为10%)。一旦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将需要估算的印刷电路板面积划分为几个方块,统计所有方块的数量后,就可估算出整个走线或平面的电阻值。

网友B:
推荐书籍
PCB阻抗设计指南
http://wenku.baidu.com/view/74311133b90d6c85ec3ac626.html
涉及到交直流阻抗, 这类计算的资料网上已经很多了, 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