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外中断口和T0/T1计数口,如何对来自P3.6的脉冲计

楼主(2013-12-22):
不用外中断口和T0/T1计数口,如何对来自P3.6的脉冲计

楼主:
频率为15HZ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50MS,在中断程序里累计计数

网友B:
这样丢脉冲很严重

楼主:
是啊,我试过了

网友C:
脉冲宽度多窄呀?

网友D:
CPU很有空的话,一直判断IO口吧。

网友E:
如果你的外部波形占空比不是50%的话,那么还是提高你的采样率吧

网友F:
15HZ 按照50%的占空比计算,其高低电平只有33MS,有50MS的中断抽样查询,一定会有丢失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G:
改用10MS中断查询,应该会没有问题

网友H:
就是定时器定时50MS得太长了,提高采样频率

网友I:
设置定时器高优先级中断,其余低优先级中断;实测确定最小脉冲宽度,选择恰当的定时时间

网友C:
定时还可以设置的更低

网友D:
捕捉判脉宽,符合则计数++;

网友D:
没有捕捉就判断电平,然后定时器判脉宽;

网友I:
可以用查询方式

网友H:
加个计数器 芯片

网友G:
15HZ的定时器采样怎么会丢失?你

网友G:
把定时器设定为1MS或则5MS中断,并对电平信号进行多次采样,连续采集到3次(假定)确认即可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J:
真不太好弄,扫描慢了容易丢脉冲,快了容易重判。

考虑一下加硬件吧,触发器什么的。

网友K:
这么慢一个信号,甚至比普通按键输入还简单,定时器扫描,或者主循环扫描,随便都能把它扫到